请教个接收机发射机频率的问题,谢谢

楼主(2007-04-21):
是这样的,我现在有个FF9,不是变频的,高频头写着:40MHz,晶体是40.830的,现在我想买个lama玩,但是有可能买到的lama是72MHz的,我想用我的FF9去控lama,所以想咨询一下我是不是只能买40MHz的lama然后才能把FF9的接收晶体插在lama的接收机上面?!或者FF9换个72MHz的高频头才能把lama的发射晶体装在FF9上面用?!谢谢了

楼主:
昨天夜里在模友的帮助下找到答案了,应该是买个40.830的接收晶体插在lama的接收机上即可,谢谢帮助我的朋友们,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夜里在模友的帮助下找到答案了,应该是买个40.830的接收晶体插在lama的接收机上即可,谢谢帮助我的朋友们,谢谢

不对了

楼主:
咋了?!老兄给指条明路

网友:
如果,继续使用40MHZ的FF9,LAMA必须买40MHZ的接收,收发晶体全用FF9的。

如果,LAMA买72MHZ的,FF9必须用72MHZ的高频头,收发晶体全用LAMA的。

以上仅就楼主的情况而言。

网友:
楼主最开始的帖子里的理解是正确的。

楼主:
晕,买高频头,那费用可大了

网友:
还是买带有发射机的LAMA吧,其它方案都不经济

楼主:
我就是带发射机的,我只是想用FF9去控他。。。。。。。。。。。。。。。

楼主:
看中了天地飞的高频头。。。。。。。。。。。。。。。。
呵呵,还算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