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贴:遥控器日本手/美国手改换

楼主(2007-04-21):
教学贴:遥控器日本手/美国手改换

直升飞机遥控器有日本手和美国手的区别。所谓日本手,指左手控制油门的方式,美国手指右手控制油门的方式。

在国内我们多数使用美国手,当你和朋友都同样是美国手的时候,你才可以把自己的飞机交给他飞,否则让一个使用日本手的人,飞美国手的遥控器——基本是没法做到的(除非专门练过的高手拉,呵呵)

一般出口欧洲的飞机很多都是日本手,下面教大家如何将它改成美国手。

以雷鸟的apache为例。

可以看见日本手左边的油门摇杠是可以停在最低位置的,而右边只能停在中间,我们要做的是把油门控制换到右边来,并且让右边遥控杆可以停在最低位置。

拆开后盖:

内部图:

实际上就是要调换中间这两个电位器的功能:

首先把油门摇杆的弹簧压片由左边移到另外一边:

转移以后:

然后把副翼的中点定位弹簧由右边移到左边:

弹簧组件拆下来以后的全图,整个组件移到左边摇杆上:

移好机械部分以后,把电位器的线互换一下,左右对调:

这样就完成了日本手到美国手的改造,呵呵,很简单的!

完成以后记得要测试一下在试飞,千万不要因为电线焊错而导致飞机失控哦!

本文为转贴资料,要查看原载信息,请点击:http://www.rcsky.net/blog_viewone.asp?cpid=10&id=39730

网友:
我还以为左手油门是美国手呢

网友:
我靠,太扯了....."所谓日本手,指左手控制油门的方式,美国手指右手控制油门的方式"说反了!!!!!!!!!!!!!!!!!!!!!!!!!!!!!!!!!!!!!!!!!!!!!!!!!!!!!!!!!!!!!!!!!!!!!!!!!!!!!!!!!!!!!!!!!!!!!!!!!!!!!!!!!!!!!!!!!这是美国手换日本手的顺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教学贴:遥控器日本手/美国手改换

直升飞机遥控器有日本手和美国手的区别。所谓日本手,指左手控制油门的方式,美国手指右手控制油门的方式。

在国内我们多数使用美国手,当你和朋友都同样是美国手的时 ...

今天是愚人节吗?

网友:
到底那一种才是美国手啊?

网友:
楼主真。。。。新手看了 。老手看了

网友:
误人子弟贴,鉴定完毕

网友:
晕啊,我刚改了美国手,照楼主的说法,我岂不是由美国手改成日本手了!!!!
还有,象高档的控只需要把簧片对换就行,不需要换电位器的线啊,程序设定就行了

网友:
楼主可能昏了头了

网友:
楼主一定晕了   赶紧回来把帖子删了   不然让会误导新手的

网友:
老大 改反了啊!应该是美国手左手控制油门 日本手右手控制油门

网友:
这个教学帖是专门误导新人的

网友:
有人想当芙蓉,这年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