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EK-0704A陀螺仪问题的解决方法

楼主(2007-04-21):
刚买了0704A,接上后发现不起作用,原地打转,机子是亚拓450S,控是天地飞的FT06-C,接收是天地飞的2次变频8通接受,请知道怎么搞的告诉我解决方法.
我的接线应该是对了3PIN的接4通上单根的那个接5通上,方向舵也有反映

网友:
天地飞的FT06-C不知道,看说明书啊

楼主:
说明书看了N遍,没看出什么问题来,

网友:
感度线插反没有?是靠在红色线的一边的

楼主:
没反,我试过反插,反插后方向舵就没反映的

楼主:
我发现貌似控上的陀螺仪敏感度调节没作用,难道天地飞不支持0704A?

网友:
陀螺仪放反没有?0704A没正逆开关的,换一另侧看看?
还有  尾舵机正逆对了没有?
其实检查很简单,,开小油门,飞机抓在手上。转动飞机,有明显的阻力就是设置对了,,自己加快转动晃,,就是陀螺仪或者舵机反了

网友A:
还有,陀螺仪是侧放不是水平放

楼主:
陀螺仪有没有放反到没看,明天检查在,
把飞机拿在手上晃有反映,可一放在地上就打转.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陀螺仪是侧放不是水平放

楼主:
是竖放的,今天搞了我3个小时郁闷死了

网友:
0704A是没正逆开关的。
我的火狐改尾桨方向後,陀螺也反了,把陀螺反过来装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竖放的,今天搞了我3个小时郁闷死了

是竖放的,说明书又没写!害死人!

楼主:
搞的我郁闷死,不接陀螺仪到很稳,一接上就打转,昏啊

网友:
陀螺的安装是正确的,TDF-C的感度调整要先解除数据锁定的,0-50是非锁尾,50-100是锁尾
另外,LZ的陀螺仪工作时指示灯是什么颜色的?????????
看图片好象是红的啊,正常工作下应该是蓝色长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陀螺仪有没有放反到没看,明天检查在,
把飞机拿在手上晃有反映,可一放在地上就打转.晕啊

明显反了. 陀螺仪上应该有开关的. 你左右晃尾部的时候注意看尾桨螺距的变化. 应该是和你晃的方向顶着才对.
另外LZ放张跪着的照片上来啊, 光嘴说有什么用?!~

网友:
LZ把陀螺装到机身的另一侧试一下

网友:
写这个说明书的的人是个智障人 。写的不明不白,偶也是摸索出来的。很多人问过横竖的问题了。

网友B:
楼上的明显没用过0704A

网友:
我觉得TDF-C控配0704A不太好用,我刚买的时候也是那样,但后来不知道是杂解决的,自己慢慢摸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明显没用过0704A

我有3个0704A。看看我以前的贴子吧。这玩意调好了挺好用,就是要摸索。说明书上有说横放竖放吗?

网友:
地球人都知道是竖放的嘛~~~~

网友:
那为啥这么多地球人在问横放竖放问题

楼主:
写0704A说明的人不知道吃什么长大的,写的东西根本看不明白

网友:
小油门时,轻晃机尾,能够自动回正,是不是就对了?

网友:
老实说这个陀螺还是可以的,至少对得起价格。就是不明白为啥这么大的厂写不好一张说明书。

楼主:
谁能详细的告诉我怎么调0704A?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3个0704A。看看我以前的贴子吧。这玩意调好了挺好用,就是要摸索。说明书上有说横放竖放吗?

呵呵,说的不是你哦,说的是前面的那个说0704A上有开关的那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能详细的告诉我怎么调0704A?

安装是正确的
关键是要把TDF-C的控先开到设置状态 ,在正飞模式下设置感度,左上角的旋钮以中间为分界,向左旋为非锁尾、向右旋为锁尾。

接下来先按说明书操作

楼主:
问题解决了,但现在还有点摆尾,怎么解决?

网友:
感度调小点

网友:
0704a把我害惨了,舵机、大浆、主齿...,还不如我的0704

楼主:
舵机终于调好了,很好的说

楼主:
顺便赞一下亚拓的品质!!

楼主:
急加减油门甩尾,怎么调?

网友:
回复 网友D:

陀螺装反了 他边反向了么当然打转

网友(2007-07-16):
这张图的装法正确吗?如果正确,怪不得我的锁不好,我的是按装在机身的左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