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又一次中毒,想买铣,请弟兄们支招.

楼主(2007-04-22):
这两天因骗钱需要加工样机的塑料外壳,把用来打线路板孔的小台钻装上直柄铣刀折腾塑料(原来上面有3寸的十字钳),用起来还真是不错.现在中毒亦深,想弄个削铁如泥的家伙,不能太重,俺个体户一个,怕搬不动,另外怕重了楼下找我赔楼板.其他就没什么要求了,请弟兄们支招,不胜感谢!

网友:
那你就华飞BF20

网友A:
好久了,这里的哥们们好象都没说到过一个好玩意儿。
说白了就是铣床,但是个头小一些。跟普通铣床一个模样。估计重量2-300斤吧。
我见到过一次了。基本和铣床一样的结构。机高5-600吧-感觉哪个结实。刚度绝对够。
但是现在卖的东西里面我还没见过有卖这样结构的。除了真的大型铣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久了,这里的哥们们好象都没说到过一个好玩意儿。
说白了就是铣床,但是个头小一些。跟普通铣床一个模样。估计重量2-300斤吧。
我见到过一次了。基本和铣床一样的结构。机高5-600吧-感觉哪个结实。刚度绝对 ...

在哪里见到的 有网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久了,这里的哥们们好象都没说到过一个好玩意儿。
说白了就是铣床,但是个头小一些。跟普通铣床一个模样。估计重量2-300斤吧。
我见到过一次了。基本和铣床一样的结构。机高5-600吧-感觉哪个结实。刚度绝对 ...

我在机加工店里见过一台立铣,一米四五高工业铣床大概五六百斤,结构和大型铣床完全一样,十分可爱,据说还有比这个更小的

网友:
想铣大点的东西、那就选论坛里朋友买的那个7045那劲是绝对够用的(前提是重量要考虑的400多公斤)、打算买小一点的那就直接华飞的BF20了、就本人使用后感觉不错、一般的小件是绝对可以胜任的。

网友:
西菱的7045 270kg

楼主:
多谢弟兄们!BF20和BF16对比中,FB20大了点,放着太挤了点,如果BF20和BF16刚度一样趋向BF16.不一样就BF20.有用过的弟兄没?是不是能达到传说中的削铁如泥,俺可不想弄个颤颤萎萎的主伺候着,原来跟FANG买的床很好,希望也能达到这个境界.

楼主:
今天打电话给华飞,提出使用要求,铣不锈钢铣深1公分左右,厂方回答只可偶尔为之,精度不能保证,电机是直流电机,本来我纳闷呢它调速范围这么大.BF20报价4400,但再三申明是是家用的,是玩具,工业用途不但不能保证,就是不可以用.继续寻找工业鸡.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打电话给华飞,提出使用要求,铣不锈钢铣深1公分左右,厂方回答只可偶尔为之,精度不能保证,电机是直流电机,本来我纳闷呢它调速范围这么大.BF20报价4400,但再三申明是是家用的,是玩具,工业用途不但不能保证,就是 ...

要求有点矛盾,又要洗不锈钢,又要分量轻,不好办,MT2的主轴够戗,工业7045,7032B没问题,算轻的了,可都270KG,2明天给你问问MT3的V25行不行.

楼主:
下午问神机,想他们的简易铣,说是工业用鸡,从他们的车床看用料应该不会差到哪里,可做工和售后看了弟兄们的贴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午问神机,想他们的简易铣,说是工业用鸡,从他们的车床看用料应该不会差到哪里,可做工和售后看了弟兄们的贴子

那种简易铣分量也不轻呀,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60872&extra=page%3D5 这个不错,也350KG呀

楼主:
我要的是立拄要壮,不一定要高;功率要大,不一定要快;工作台要精,不一定要大.丑点没关系,干活出力就行.CM615我觉得很满意,如果他们的简易铣能到这水平我就买他们的了.这生鸡好东西不知道好好做!

楼主:
工作台工作面尺寸 ( 长×宽 )
500 × 800
主轴孔锥度
莫氏 4 号,也可供 7 : 24
  工作台纵向行程
245/ 丝杆 180/ 手板
主轴端面至工作台面中心距离
30-200
  工作台横向行程
150mm
主轴中心至立轨导轨距离
170mm
铣头垂直行程
170mm
主轴电机功率
0.75kw
  工作台 T 型槽数
  主轴电机转速
910 r.p.m.
  工作台 T 型槽宽度
12mm
  主轴转速范围
370-1000 r.p.m.
  工作台 T 型槽间距离
50mm
机床外形尺寸(长×宽×高)
700 × 800 × 900mm
  垂直导轨至工作台中心距离
200 ~ 280mm
机床净重 (kg)
175kg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打电话给华飞,提出使用要求,铣不锈钢铣深1公分左右,厂方回答只可偶尔为之,精度不能保证,电机是直流电机,本来我纳闷呢它调速范围这么大.BF20报价4400,但再三申明是是家用的,是玩具,工业用途不但不能保证,就是 ...

一次进刀量1CM?就算俺单位的落地大铣床操作工也不会这么干啊!这样干大铣床是不会有什么事,但铣刀是吃不消的!
BF20我测试过进刀量最大2MM用硬质合金铣刀还是满轻松的!

网友C:
洗钱可以吗

网友:
自己做一台吧,这里有教程,

http://www.cdle.net/

雕刻机DIY

楼主:
引用 网友C:
洗钱可以吗

唉...很多事是只可意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次进刀量1CM?就算俺单位的落地大铣床操作工也不会这么干啊!这样干大铣床是不会有什么事,但铣刀是吃不消的!
BF20我测试过进刀量最大2MM用硬质合金铣刀还是满轻松的!

我很不喜欢它用直流或串激电机;不是一次进刀1CM,是要折腾1CM左右深的东西,当然你可以几次成型,但修整工作量就大了,我要能铣深1CM左右,横向慢点没关系(我不知道怎么说),反正华飞说不行.让我找做工业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很不喜欢它用直流或串激电机;不是一次进刀1CM,是要折腾1CM左右深的东西,当然你可以几次成型,但修整工作量就大了,我要能铣深1CM左右,横向慢点没关系(我不知道怎么说),反正华飞说不行.让我找做工业床的.

你是说在一块不锈钢材上铣出一条1CM的槽?

网友:
晕!一刀就1cm!就算你机机行,刀具绝对受不了,LZ以为不绣钢是泥巴做的啊?

网友D:
我的就是神机XJ51,用料绝对扎实!!!不过整体加工比较粗糙。导轨确实淬过火,虽然刮研过,但是感觉不好(主要是觉得刮研后的高低差太大了,表面接触面积不足),自己重新研了导轨(导轨互磨后高点用手电钻和金刚砂磨片,研后接触面积和均匀程度非常理想!),主轴精度非常好,轴承间距大,机头和电机总重就达80KG以上,必须用气弹簧来平衡,一般轿车后门的用两根,因为改数控还没有全部装好。目前已经解决了普通丝杠自动消间隙的方法,接下来准备导轨贴塑和处理丝杠螺母。最后就是等待买的步进电机到后加装电机,制作控制箱就可以了。.

另外它的立柱高500,下部200×200,上部200×150,封闭方箱结构,刚度没得说。整机小巧,不过加工范围也比较小(250×150×150)。希望给大家参考,我当时买的时候也很担心东西不佳,但是到手后觉得这个价格和这个刚度绝对值(我对于铣床的要求就是刚度,其他的通过调整都好办)。顺便说一下我买的时候配的电机居然是0.25毫米的硅钢片电机,用变频器可以上200HZ(电机为910转的),但是觉得转速比较吓人(离心散热风扇的风声很大)

网友:
模具中加工侧立面时有时进刀有50毫米之深不足为奇,关键是用什么刀具了(一般转速在二三百转)。加工材料有合金工具钢、碳素工具钢等都行,当然是退火或正火态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就是神机XJ51,用料绝对扎实!!!不过整体加工比较粗糙。导轨确实淬过火,虽然刮研过,但是感觉不好(主要是觉得刮研后的高低差太大了,表面接触面积不足),自己重新研了导轨(导轨互磨后高点用手电钻和金 ...

真正的内行,做法都是专业级的.
铣床双向都要切削,用双螺母加压簧自动消间隙,恐怕进刀稍大,就效果不好,用到车床上没有问题.

网友D:
我把原来的螺母剖开,作为对合螺母,然后加了一个弹性单向锁紧装置,使螺母能向内对合消除与丝杠之间的间隙,而反方向由于有单向锁紧装置使螺母不能向外张开。为了这个机构我想了几个月,现在免费送给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把原来的螺母剖开,作为对合螺母,然后加了一个弹性单向锁紧装置,使螺母能向内对合消除与丝杠之间的间隙,而反方向由于有单向锁紧装置使螺母不能向外张开。为了这个机构我想了几个月,现在免费送给大家

如果想申请专利,就到这,如果想免费造福网友,就来张示意图看看.

网友:
就是用了一个楔面机构,和机床的导轨楔铁差不多,加个弹簧,靠摩擦自动锁紧,你说这种结构还用着申请专利吗?

网友:
那你的螺母是对角切开的

网友:
不是啊,一半一半的,只不过另外在每个螺母后面加靠背,在螺母和靠背之间用两个楔铁对向安装,每个三角楔铁的后面再用弹簧顶着。

网友:
我愚钝还是没搞明白,你弹簧另一边顶那里,螺母和拖板怎样装,求求你,来张图吧.

网友:
图中3、4是各半个从中间锯开的螺母,原来机床上是铸铁的,如果是锡青铜的最好。我问了本地机床配件公司的车床中拖板丝杆,磨削的精度非常好,螺纹长度320毫末,中径20毫米的价格70圆一根,如果有条件更换并配上锡青铜螺母最佳。我嫌尺寸不一致改造太麻烦,就直接用了原来的铸铁的,这样安装尺寸等都一样,改造简单些。
图中5、6为靠背,1、2为前后固定板,主要是将开合螺母3、4通过弹簧钢片固定在1、2固定板上,保证螺母既能在径向有一定的位移,又防止轴向窜动。
图中四个黄色的为弹簧,分别顶着四个楔铁,可以使螺母压向中间的丝杠(未画出来),从而消除间隙,同时由于楔铁的角度小于压力角,会产生自锁,避免了丝杠受力后使螺母张开。即使由于丝杠和螺母磨损后,间隙在弹簧的作用下能够自动补偿,避免了使用双螺母结构要调整的麻烦,使间隙完全消除,大大提高了进给系统的刚性。
由于普通梯形丝杆配的是铸铁螺母,摩擦比较大,下一步准备在开合螺母的螺牙内槽(大径底)嵌入聚四氟乙烯(导轨软带)的小条,初步实验非常理想,变得十分顺滑,大大减小了摩擦力和磨损

网友:
由于太懒,没有画三维的。等全部弄得比较理想了我会照点照片来说明的。这种方法对于小铣床改造数控可以打下很好的基础。

网友:
谢谢,看明白了,可是拖板与螺母就靠4个弹簧连接,还是有吃刀受力变形问题

网友:
图中5、6为靠背,1、2为前后固定板,主要是将开合螺母3、4通过弹簧钢片(没有画出来)固定在1、2固定板上,保证螺母既能在径向有一定的位移,又防止轴向窜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就是神机XJ51,用料绝对扎实!!!不过整体加工比较粗糙。导轨确实淬过火,虽然刮研过,但是感觉不好(主要是觉得刮研后的高低差太大了,表面接触面积不足),自己重新研了导轨(导轨互磨后高点用手电钻和金 ...

谢谢兄弟,描述跟我想象的基本一致,我不准备改什么,就是做铣.,基本确定就买它了.你买的时候花了多少银子?

网友:
去年年底买的,含税好像是2630左右,不含运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