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6831兄请进

楼主(2007-04-22):
很久没有着手坦克的制作了,但一直在思考下一辆怎么做得更好些,我想最可靠的办法还是照搬老兄的设计,然后适当调整,找出更简便的加工方式.现在的步骤是先虚拟构建兄弟的图纸零件,没发现什么大的问题就去加工.
研究了很久主动轮总成,图上的样子就是俺想要的样子,发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就是主动轮轴管套连输出齿轮座的那头内径是19MM,但输出齿轮座的外径是22MM,按兄弟的图纸,这两个零件应该是套在一起的,,是不是出图的时候标错尺寸了呢?还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
看了,是有问题。图纸反复改动了多次,已有好几个版本,组合在一起时没注意。这些问题我自己已经付出了好几次代价了。早就想花点时间整理整理,可每次都只有想法没有行动。遇到问题时想改又因为吃不准那张图是对的最终不了了之。咳
主动轮轴管中19改21;23改26;29改31。输出齿轮座外径前端8mm直径改为21。这些是因为最初确定的轴承型号买不到而作出的改动。其实图纸中的大多数尺寸改动都是跟买不到标准件相关的。你要以图中的结构形式为主加以参考,尺寸应根据具体情况做相应的变动。
嘿嘿,老兄3d已经玩的不错了啊  ,是什么软件画的?

楼主:
哎呀,,这可惨了,,俺还每天拿老兄的图纸横竖的量,心里头有一大堆的疑问,主要是尺寸的问题,因为我见过前后两次发过来的图纸有些不太一样,就多了个心眼,决定还是全部虚拟构建一次,,于是就发现了问题..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主要是加工不易,冒然动手的话会费工费力.所以还是谨慎再谨慎了.原来我也是担心买不到所标的轴承,还特别找个个网站,,可以找轴承型号参数的.http://www.cnbearing.com/data/xh_query.php
我的图都是用3DMAX构建的,只会用这个软件,是不得已的笨方法,

楼主:
“输出齿轮座外径前端8mm直径改为21”,,这里我对着图没找到原来标有8MM的部位啊?

网友:
哦,是22mm外径改小成21mm,但不是全部,是只改前部8mm,或者说只有8mm套在主动轮轴管中。

网友:
倒...........老师也和我一样哈哈~
图纸一大堆...不知道哪个是哪个

楼主:
就打算先加工这两套组件,若能顺利做出来,估计成功率也很高了.扭杆连接板想改成比较好加工的样子,扭杆的一端直接装进方型的槽,这样应该也可以吧?至于扭杆和扭杆连接轴是怎么通过轴瓦来固定的,现在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
方孔不好。还是用扁的好,最好是在孔侧面加个罗钉,这样可以夹紧扭杆。瓦片是通过过盈配合和轴套连接的。

楼主:
再请教SY6831兄

SY6831兄,你觉得下图所演示的扭杆和扭杆连接轴的方案可行吗?

楼主:
还有,你说最终轴是可以从外边抽出来的,,可是从图上看我有点困惑,没法抽出啊?还是另有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SY6831兄,你觉得下图所演示的扭杆和扭杆连接轴的方案可行吗?

扭杆和螺丝结合的地方应该有个窝或平面。
另一张图:6mm传动轴和10mm轴之间是花键连接。10mm轴是带内花键的输出齿轮的轴,轴端上有条卡簧槽,套到轴承里后用卡簧固定,然后和空心轴内外相夹固定在侧板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果然复杂,一个主动轮总成里就有这么多名堂,对加工条件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幸好,俺又想到了个简化的办法

网友B:
走过看过想过试过,还是从新来过,同志有的地方还是要简化一点的........................SY6831,就不要照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走过看过想过试过,还是从新来过,同志有的地方还是要简化一点的........................SY6831,就不要照搬了,

是简化啊,,哪有那能耐全部照搬,,主要还是想造一辆结构上和以前的不一样的,光是能跑会动俺可不稀罕了,,就想弄一辆结构好的.
大鱼你还是赶紧把你的96弄好,别烂尾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