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机船]请问双向带混控的电调哪里有卖?型号?

楼主(2007-04-22):
请问:120A双向带混控的电调,具体是什么型号,淘宝有卖么,大概多么钱一个?一般在哪里可以买到.急.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双电机船好像用二通道的开关控就可以了吧?

网友B:
什么是带混控???电调还有混控功能???

网友C:
有啊!在这里。有详细介绍。来个淘宝链接: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8b7af42faa650.jhtml
实际应用视频:
http://tv.mofile.com/6SLP2M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