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电机换铜齿

楼主(2007-04-22):
买到了新的铜齿,换上去用用

楼主:
为保险起见,用了这个

楼主:
齿轮装好,用挫刀继续加工

楼主:
大功告成!

楼主:
大批后备齿轮

楼主:
试飞一切正常

网友A:
没看出来电池怎么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出来电池怎么固定的。。。。。

电池用橡皮筋固定在塑料板上,塑料板开了4个孔,用缝衣线绑在电池架挂勾上,缝衣线很细,照片上看不到 ,主要是为了减轻重量

网友:
楼主的工具齐全啊

网友:
齿轮先在台钳上锯断应该省些力气

网友:
哪里弄的那么多齿轮

网友:
可以装上齿轮后将电机通上电池轮就自动磨好了 还是觉得锉好在装上最好

网友:
那给我选,还是上网买一个电机算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