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9X2右上角的教练/快滚/计时开关是不是不能拨到上 ...
请问下9X2右上角的教练/快滚/计时开关是不是不能拨到上面的?/???

楼主(2007-04-22):
请问下大家9X2右上角的拨动开关是不是一直都停留下下面的位置的??往上拨动后放开又自动回位到原来的位置的,谢谢~~~~~~~

网友A:
是的,就这样

楼主:
多谢LEE-KING  一开始还以为坏了呢

网友B:
快滚?我想知道这个功能是干什么的?固定翼拉一下就翻一圈?飞油直的时候是用来做熄火开关

楼主:
直升机模式是好象定时教练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