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8的舵机怎么连接R770S

楼主(2007-04-22):
同标题,请大家帮忙!
还有陀螺是240,也不知道接到哪个通道?

网友:
什么接收机?

网友:
LZ写了R770S啊。。。。。。。

我不知道,路过。。。。。。

网友:
和770没关系,和你的控有关。1是油门,2,3,6是斜盘。4尾舵,7感度

网友:
控是什么?688是1号机还是2号机?1号机,对头的时候,左边是2,右是6,后面是3。

2号机,对头的时候,前面是3,左边是6,右边2

如果接好了,动作不正确的话,到REV.SW和SWASH MIX里设置,另外系统设置里的SWASH TYP里,选3SERVOS,120度

240陀螺没有感度线,接4通就可以了

楼主:
控是9X
谢楼上的,"4是尾舵,7感度",这个不太明白, 我的陀螺是240,
是不是把陀螺接到4通道上,在把尾舵接陀螺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9X的控应该如何设置,可以说明一下吗?

网友:
接好之后关键还要调整发射机的反向

网友:
不会接R770S?呵呵,1是油门、2是副翼、3是升降、4是尾舵、5是感度,你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是9X
谢楼上的,"4是尾舵,7感度",这个不太明白, 我的陀螺是240,
是不是把陀螺接到4通道上,在把尾舵接陀螺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9X的控应该如何设置,可以说明一下吗?

 对了,9X按住ENT开机选斜盘模式,3S120度。接着进调试菜单调机

楼主:
谢楼上各位!昨天调试成功, 今天小飞一下,大炸一把
一阵风过来炸的不成样了,一紧张还没有收油门,整个悬翼头估计挂了!
又得败家了! 魔界不好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