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帕奇的问题

楼主(2007-04-22):
昨天买的阿帕奇,比我以前的5#4强多了
飞了10个电池
发现1、电机有时候突然断电
         2、打浆大在桌腿上,坏了,换了lama3的浆,严重抖动,后来四个都换了,还是有一点斗,
         3、飞的没有刚开始的时候平稳了,声音比原来大了一点,是不是机械部分有问题了

网友:
突然断电?是不是旋翼有时候会突然好像停一下,这可能是接收机瞬间失去遥控信号。具体原理我不了解,但室内飞行的时候要把遥控器的天线拉出来一些(在室外的话最好全拉出来),这种情况就基本不会出现了。
摔机后没有原来稳,噪音增大,这是机械问题,下面列出几点我的分析:
1. 平衡杆变形,变形后平衡杆组件的重心不在它和内主轴连接的铰链的中心,会直接导致上旋翼振动;
2. 空心外主轴弯曲,也直接造成上旋翼的振动;(一般内主轴不容易摔弯,除非原来就是弯的)
3. 桨叶破损,造成升力不均,会产生双桨现象,使振动增大。
振动大会严重影响飞行性能,并对运转的齿轮造成影响,增大的噪音主要来自齿轮。

网友:
 看来我得回家好好的修理一下我的V3了,也是和楼主说的一样。旋翼的振动、声音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