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塑胶的螺旋用什么性质的材料好

楼主(2007-04-22):
塑胶的螺旋在玩的时候碰到石头会容易裂,用什么性质来做才有硬度?

网友A:
回复 网友B:
1. 尼龙66+玻璃纤维粉末(硬度高,不过重量也大)
2.PC+ABS(常用的电动桨)
3.PP料,韧性好,不会断,但是太软了点。
撞石头了就算是铁的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