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改Futaba T4VF时发现一个怪东西

楼主(2007-04-22):
我在改Futaba T4VF到美国手时发现一个新东东

上图中左上角两颗螺丝的地方有个塑料件

塑料件的位置安装在圆圈所标的位置里

塑料件拆下来拍的

这个东西是限制油门幅度的,装上它以后油杆变化幅度变小了。
以前的改装文章上怎么没有见到有这个东西?为什么要有它呢?改美国手以后是不是也应该换到左手油门的位置还是干脆不要?

网友:
要换过去的,稍微好点的控油门都有限位的

楼主:
装上它油门的变化幅度变小了岂不是控制精度变低了,为什么设计有这个东西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上它油门的变化幅度变小了岂不是控制精度变低了,为什么设计有这个东西呢?

油门的实际使用范围就在限位区内,精度不相干

楼主:
futaba 4vf 看着是个插头,其实是焊上的 拔了半天,郁闷了! 烧烙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