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0炸机结果

楼主(2007-04-23):
整个飞机全部都放箱子里了,尾翼都做成折叠的了

昨天飞的地方有个变电站……炸机之前还不知道,一直等到炸了3次了才知道是有干扰,然后别人告诉我们那里是个变电站,郁闷至死
飞机已经飞不起来了,不过只是电机固定座掉了,其他的完好

尾翼全部弄成折叠的以后效果很好,没有任何影响,飞的时候用胶带粘上就可以了,做大动作也没事
飞机的滑翔性能不错,我用的150克的3S锂电也能飞得很慢

网友:
这不叫炸机,这叫轻抚

楼主:
那确实。。。。。损失够小的

网友A:
变电站一般不会引起干扰啊!!估计还是控的问题哦

我们原来专门在江滩的一个变电站旁的空地飞,啥事儿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电站一般不会引起干扰啊!!估计还是控的问题哦

我们原来专门在江滩的一个变电站旁的空地飞,啥事儿没有啊!!

确实市变电站的干扰,只要飞机靠近了,离大概3米这样就会被干下来
后来我们一堆人都过去试了,所有的控到那都抖,总不可能大家的控都有问题吧

网友B:
掉到变电站里边了么?要是掉进去的话你怎么能拿得出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掉到变电站里边了么?要是掉进去的话你怎么能拿得出来呢?

进去就搞不出来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掉到变电站里边了么?要是掉进去的话你怎么能拿得出来呢?

那变电站就是一个小房子,掉不进去的~嘿嘿

网友:
   炸出水平`````

网友B:
以后看见一堆电线跑进一间屋子里面再跑出来,那就不要在那附近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后看见一堆电线跑进一间屋子里面再跑出来,那就不要在那附近飞

问题是那间小房子正规的很……我还以为是个公厕咧,谁会想到那是变电站。。。。

网友:
我每天接收变电站辐射8小时,因为我是供电局继保工,哈哈。原来还考虑航拍变电站呢,听你这样说,还是算了,哈哈

网友:
百幕大黑三脚。用PCM的接收机可能不会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