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SE能用ESKY的0704A陀螺仪吗?

楼主(2007-04-23):
买机后没钱买401了,450SE能用ESKY的0704A陀螺仪吗?

网友:
比较危险

网友:
当然能用了,006也可以啊

网友:
还是240或401吧。。。我现在用RCE500,烦S啦~

网友A:
 亚拓那个500我也有一架机机在使用,调好了还行...呵呵.当然和401还是差那么一大截

楼主:
吓?!比较危险啊

真的非401没选择?

网友:
401好象成了必然选择

网友:
放心,没危险的,我用0704A照样刷锅
当然性能和401有差距。对自己的手没信心的建议上3轴平衡仪

网友:
能用,调好了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亚拓那个500我也有一架机机在使用,调好了还行...呵呵.当然和401还是差那么一大截

我的500有以下问题
1.感度小,锁不了尾
2.硬度大,严重摆尾

网友B:
建议检查500的外壳和机芯的间隙,我有一个朋友给的。摇起来旷量巨大,难怪锁定不行。弄好后爽了

网友:
肯定能用啊,就算最烂的陀螺仪都可以用,看自己的操控技术,高手都能飞,不过要飞动作的话还是GY401放心。

网友:
最近好像又多了个选择,不知性能如何:

楼主:
以我现在条件能力,450SE和401是很难一步到位

到底是先直接上450SE配0704A,以后再升级401

还是要部450S配401,以后再升级金属部件好呢?

网友:
这些东西还是用主流的吧~~~~~

网友C:
用0704A航线可以,但3D就危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0704A航线可以,但3D就危险了.

还好,我就只想飞一下航线就得了

网友:
还是买亚拓的500算了,价钱同0704A只差那么一点钱,但感觉好多了,起码悬停和航线都没有问题,这二个我都用过,现在我就在用500,500漂尾没那么严重

网友:
用0704A这么高级的陀螺仪飞再高级的机机也够了

网友: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我现在条件能力,450SE和401是很难一步到位

到底是先直接上450SE配0704A,以后再升级401

还是要部450S配401,以后再升级金属部件好呢?

se+0704A  因为陀螺仪好处理2手

网友:
楼上的想的长远,,,,,,,,,,,,

网友:
对,我还是觉得先买0704A好点

网友:
GY400

比0704A 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检查500的外壳和机芯的间隙,我有一个朋友给的。摇起来旷量巨大,难怪锁定不行。弄好后爽了

间隙处理过了,还是一样...

楼主:
我决定要401

网友D:
V2+401.......

楼主:
引用 网友D:
V2+401.......

那里! 是e+401

网友:
450se和450s我都有,都是配的401。老实说不摔机的话你分不出有什么飞行性能上的差别(短期内)!哦,忘了说一句,我是色盲所以金属蓝和塑料的黑色在我看来是一样的颜色。

楼主:
如果时间长了呢?是不是塑料的会容易变形

网友(2007-09-15):
gl730很不错 接近401

网友:
算了吧,SE都买的起,401缓几天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个我在用,调好还不错.

网友F:
引用 楼主:
终于将配置定下来了

450S+401

哎,401是好了,S炸完要到处找零件了

说个实在话,S还不如搞个GL的金属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哎,401是好了,S炸完要到处找零件了

说个实在话,S还不如搞个GL的金属版呢

不需要盲目追求金属.S只需升级大桨夹和SF臂就不再怕炸机了.
我修过N台GL,个人认为,GL的全金属机无论各方面都不如小部分升级的450S.性价比也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