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京商F1的软轴断了,怎么办啊?

楼主(2007-04-23):
软轴是3MM的,这样的软轴哪里有啊?
可以用里程表代替吗?
另外,焊接的时候怎么处理?退火和淬火怎么弄啊?
谢谢各位,请给点指点~~~~~~~~~~~

网友A:
里程表强度不够..找我把..我卖你一跟

网友B:
大哥怎么搞断的
那条船我上次换过一根,焊在连轴器上之后就没有再断过了

楼主:
我也不知道啊,突然之间断的
我用的是3节加拿大锂电+550电机

楼主:
买了根东风原厂的里程表线,有1M多
剥了外面的一层,呵呵
刚好和原来的一样了
这下不怕再断了,断了再接

网友A:
晕..真能对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