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纵杆松紧调到什么程度合适

楼主(2007-04-23):
我的
遥控器
太紧了 按到手疼 操纵杆松紧调到什么程度合适?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是不是调整挂弹簧的螺丝来调整操纵杆的松紧?调太松了弹簧会不会掉下来?

网友A:
根据个人喜好调整操纵杆的松紧,是通过调整挂弹簧的螺丝来调整操纵杆的松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