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螺距调试请教!!!

楼主(2007-04-23):
昨天把一般飞行螺距都调好了,后来想调试3d惰速螺距和熄火降落螺距,可是调试5点数据时,舵机一直没有任何反应,并且显示屏在I-PI模式时,没有显示“ON”,是什么原因(I-PI模式已经打开了,5个数据可以调整,只是舵机无反应)?请教高手指点。谢谢!!!
配置:遥控器:6exhp+黑鹰450

网友A:
5个数据是在油门处于不同大小下的舵机的行程量,你调的时候如果油门杆始终处于最低点当然没反应了.当然调整这个应该把电机线拔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5个数据是在油门处于不同大小下的舵机的行程量,你调的时候如果油门杆始终处于最低点当然没反应了.当然调整这个应该把电机线拔掉.

把油门保持开关打开,可以不拔掉电机线吗?

网友(2007-09-25):
引用 楼主:

把油门保持开关打开,可以不拔掉电机线吗?

拔线调完接上就行了;不拔线调机随时突然启动,炸机事小,轻者螺距尺甩出来伤人毁物,重者把人追得满屋子跑。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Hitech有个Lock开关,打开Lock开关可以不拔电机的电源,调试起来很方便;6exhp不知道是否有这个功能。

网友:
电机线做记号就不怕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