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可以上下动?

楼主(2007-04-23):
发现V2主轴可以上下拉动一点点.正常吗?

网友:
不正常.主轴定位环松移了.

网友A:
上定位环顶丝太小,没什么力量,容易跑位,我的解决方法是,让主轴向下插到底,然后把下定位环向上顶紧锁住,这样,只要下定位环不跑位,主轴就不会上下动,上定位环就没什么实际用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定位环顶丝太小,没什么力量,容易跑位,我的解决方法是,让主轴向下插到底,然后把下定位环向上顶紧锁住,这样,只要下定位环不跑位,主轴就不会上下动,上定位环就没什么实际用处了。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