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4号机 油门最大出现双桨

楼主(2007-04-23):
我的 ESKY 4号机。现在出现一个怪现象。低油门时,没有出现双桨。但油门一但超过了一定值(约3/4左右),立即出现严重的双桨。各位仁兄有没有见过类似现象。

网友A:
旋翼头上的两颗螺丝一个紧,一个松,松紧度平衡了就行.

楼主:
不行啊。把两边的螺丝都拧上。松紧程度大约相同。油门最大还是会出现双桨。以前是没有这个情况的。是摔机之后才出现的。但检查不出是哪个部件的故障。

网友B:
大桨太软,我的4号也是,换了硬的就不会

网友A:
桨硬了就 容易断,还是下点工夫好好调调吧.我的一开始也是这样,掰桨的攻角.注意,翼尖的攻角,掰平了可飞不起来 现在我在我家的客厅里练悬停,很稳的

网友A:
看看副翼的两个桨叶,要和那个平衡框平着才行

网友C:
加大油门后有没有振动?如果有,尾桨可能没扣好。

网友B:
我炸鸡的时候头着地把主轴都炸断了。硬桨一点事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