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电机怎么启动不了啊```

楼主(2007-04-23):
我用ASSAN的电调跟西儿的电机````单独电机可以启动```装上去有负载以后就不能启动了`就一直在那里发抖````用手拨动大桨转起来以后再加油门就可以启动了```
我试过了所有的进角都是这样````ASSAN没有平缓启动这个功能的``我怎么办啊?

网友:
我碰过类似情况,我的问题是电机一根线虚焊了,在不带负载时,虚焊的部位没什么问题,因为电流小,在加载后,功率上不出,要用手拨才能启动,启动了看似正常,其实三相只有两相的功率输出是正常的,所有电机功率是下降的。以上是我遇到的实例,让我苦闷了好久才找到的答案!(原来电机线是随机机带来就焊好的,而且都套好了热缩管,查不到这个位置),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我用它驱动过A牌450R35很正常

网友A:
其实我发现一个现象,如果电机的磁体强度大,对电调兼容性就比较挑剔,当然反之也可以拷问电调的兼容性是否足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发现一个现象,如果电机的磁体强度大,对电调兼容性就比较挑剔,当然反之也可以拷问电调的兼容性是否足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