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感觉LAMA的4合1板存在接触不好的问题

楼主(2007-04-23):
一会看似连接上(绿灯亮,可以控制)一会又连接不上,(呈红绿灯交替闪烁,),都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有经验的大侠讲评一下,谢谢,现在又连不上,没得飞了!!!

网友A:
是不是遥控器每电了?
如果是 E-Sky 的,看看遥控器上的电量指示灯亮了多少个,如果降到2格,就该准备换遥控器电池了,如果降到1格,随时可能失控哦。

楼主:
我刚充的电有4格电呢

网友B:
打开机头检查一下连接线,换个好电池!如果还是不可以你可以试试换个摇控去看看
FUTABA的可以兼容

网友C:
LAMA 也能用FUTABA的控呀?

网友B:
我现在用的就是4VF的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