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变频发射机提问?

楼主(2007-04-23):
  • 变频发射机的高频头里面有发射晶体吗?
  • 变频是如何实现的?调整高频头的频率吗?
  • 用变频发射机可以控制固定频率的接收机吗?如何实现?
比如9XII,去控制飞高的6通接收,假设发射和接收都是72MHz,但是接受机没有晶体。应该如何配才能实现控制匹配?

网友A:
1.高频头里面有晶体,
2.有频率合成器,可以合成多个频率。
3.可以,只要发射和接收同频不可以的话还要变频的高频头干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高频头里面有晶体,
2.有频率合成器,可以合成多个频率。
3.可以,只要发射和接收同频不可以的话还要变频的高频头干嘛呢?

如果发射机是72MHz主频的可变频的。那么只要接收机也是72MHz主频的,都可以匹配是吗?如果接收机是72.180MHz或者72.050MHz 应该都可以匹配是吗?

网友B:
9X2  72M的发射机大多是有10个变频点  分别是 17号到21号频点  50号到54号频点  也就是说 这10个频点都是可以匹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9X2  72M的发射机大多是有10个变频点  分别是 17号到21号频点  50号到54号频点  也就是说 这10个频点都是可以匹配的

哦,就是说变频的意思也不是72的频点都能变的,而是有限,就10个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就是说变频的意思也不是72的频点都能变的,而是有限,就10个点。

一般都是10个点的,论坛上也有全部50个频点72M的9X2,不过这个高频头国内应该没行货,有的话我想也是水货吧。变频频点10个也够用了呀  40M的是5个可变频点  35M的有35个可边频点

楼主:
 谢谢LS的解释,了解了。

网友:
您好

新手关于变频发射机提问?

变频发射机的高频头里面有发射晶体吗?

答:里边没有发射晶体!

变频是如何实现的?调整高频头的频率吗?

答,里边用的是PLL的频率合成器,通过CPU给PLL数据调整VCO

用变频发射机可以控制固定频率的接收机吗?如何实现?
比如9XII,去控制飞高的6通接收,假设发射和接收都是72MHz,但是接受机没有晶体。应该如何配才能实现控制匹配?

答,只要发射频率对得上接收的,调制方式正确就行了

网友:
不懂 观望中

网友:
五一到书店看了一下pll的书,PLL是有晶体的。

楼主:
如果原本入手的是72MHz的控,换一个35MHz的高频头,是否就可以用来控35MHz的接收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也不大清楚,没有拆过。PLL没有晶体的吗?

PLL有个基准时钟晶体,与发射晶体是两码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原本入手的是72MHz的控,换一个35MHz的高频头,是否就可以用来控35MHz的接收机了?

可以,只要频率对,调制方式对就行了

网友:
说道这里,就要把:基准时钟晶体与发射晶体两者的定义弄清楚了
(不是学无线电的,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