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玩油直用的啥点火器?

楼主(2007-04-23):
我用的是瑞集1800毫安时的电点火  没打几下就没电了?
请问众高人用的是什么样的点火器呢?

网友:
呵呵、我的是4粒超霸1300毫安并联一起用的

网友:
除非發動機沒有調好或是線路短路、否則1800ma/h夠我用上兩個月了   每週飛兩天/每天飛4~5趟

楼主:
啊 还有这事啊 你们能用两个月??

晕了   我杂就不能呢,,, 每次拨出电点火后 头部好烫的  有时忘了拨 连续插了好几分钟才拔的 就这样冲了一晚上电 顶多 七八次就没电了

网友:
每一次结束飞行的时候我会把油管中间的止油夹夹上、接上启动器打上15~20秒把发动机里面的油尽量排干,下一趟飞行前再确认完所有舵面跟油门位置没有错误之后先用启动器打发动机1~3秒、确定发动机里面没有积存的燃油,然后打开止油夹让然由进入发动机里,先转动启动器5~6秒直到感觉发动机转动很顺畅、这代表发动机里面的混合气状态已经达到正常启动标准,先将油门微调调高3~4格、接上电夹  一次启动,3~5秒之后移除电夹…………
固定翼发动机用手启动也是一样,当发动机正常、混合气正常的状态下轻轻的反向拧动机头罩也可以很轻松的启动
相反的发动机状态不好、混合气状态不好,就算你提前2~3分钟夹上电夹预热、启动时间还是很长的  当然你的电夹也就白白耗费电力了

网友:
果然是高手,以前刚玩的时候,20分钟都启动不了,
现在好了,1分钟以内都启动到,
关键是玩完排清油跟启动的准备,楼上都说得好清楚了

网友:
用这个好啊

4---40V转1.2V点火电

产品简介:

铝合金碳纤外壳;使用瑞集专用火夹;防止接反功能.
主要元件采用高效PWM降压集成电路5A肖特基高速二极管.日本产红宝石电容.电原工作指示灯采用高亮度兰色LED,保证外场能清楚分便两种工作状态.
输入4---40V输出1.2V点火电
建议使用12V输入.
输出电流最大5A.

网友:
这个东西我在用的

很好的东西哦永远不会没有电的哦

网友A:
我点火一般就20秒搞定,冲一次电,能用两箱油

楼主:
我现在发动机 基本上是几秒着车 不过点火器使用次数仍就只有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4---40V转1.2V点火电

产品简介:

铝合金碳纤外壳;使用瑞集专用火夹;防止接反功能.
主要元件采用高效PWM降压集成电路5A肖特基高速二极管 ...

这个东东多少MONEY呀

网友:
这个东西好象是80的90把

我有2个在用很好用的啊不怕电池没有电了

楼主:
那我夹在7A的电瓶上能用不?

网友:
可以用的啊7A只是电池的容量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点火一般就20秒搞定,冲一次电,能用两箱油

电夹每一次飞行完使用后有没有进行保养?
不管你是玩甚么东西、都应该把任何一件相关的器具当成重要器材保养好,这样子你才能玩的愉快、也减少使用中的麻烦
固定翼/直升机:每一次飞完回家最重要的是彻底的清洁工作,除了外观外包含任何控制机构 发动机室的任一细节都仔细清洁除尘、除油,检查毁损并立即修复。检查每一支紧固件,松脱上紧、生锈或磨损则更新。检查每个看的见胶合点,脱胶以502补强或是干脆去掉重新上胶补强。检查起落架的状况,有间隙及时维护、有损毁及时修复。检查所有控制连杆,不顺畅及时调整、不能调整及时更新。检查包覆蒙皮或贴纸脱落与否,边缘脱落熨斗加工或是干脆撕掉或是更新。…….
发动机:每一次飞行完毕、表面清洁做了没有?检查所有紧固件是否松脱或生锈、生锈立即汰除。预估下次飞行时间,若久、抽干燃油夹上电夹启动发动机烧干机内存油,之后点上些许针车油启动器转动2~3秒。检查热火头状态,过度氧化或是断裂更新,也不要忘记每隔一段使用时间将热火头的防漏垫圈换个边….
消音器或斜震管:每一次飞行完毕、表面清洁做了没有?检查接点有无漏油、漏气,若有更换电片或是上胶防漏。检查腹压排出口是否通畅,无则清理。检查腹压油管破裂或硬化与否,有则更新
油箱:每隔几次飞行后、加/抽油检查与否?抽油至油箱一半时漏气与否,有、检查油箱内管或是油箱瓶塞漏气或是破裂,更换或是上胶赌漏。检查油箱至化油器之间的油管破裂或变质与否、有则更新。检查油箱至化油器之间的滤油器漏缉或漏油与否,有则锁紧或是更新….
假火头以及开关:每一次飞行完毕、表面清洁做了没有?每隔2~3次飞行检查接点是否松脱或假焊(使用万能电表)。检查接点是否氧化,生锈及时汰除或除锈
舵机延长线或陀螺仪与舵机间接线:每一次飞行完毕、接点松脱与否?接点之间若使用热缩套模每隔一个月需拆开检查一次是否氧化?是否残积水分?有、更新或使用吹风机烘干
接收电池:不管长置或经常使用、每个月定期充放电检查与否?当电池容量降至标称容量80%以下时更新或重新激活后测试没问题再使用。保质期满更新。
电夹:每次使用后是否拆卸彻底清洁以防止机械结构放电?长置或经常使用、每两个月定期充放电检查与否?标称容量80%以下时更新或重新激活。
发射机电池:当发生连续两次使用连续时间不满1.5小时即获得低电压警报,重新激活后充放电检查电池容量是否低于标称容量80%以下、无条件更新。
启动马达:使用后彻底清洁。使用中是否发现扭力下降、电线发烫?更换碳刷或是电线、快速电夹。
铅酸电瓶:使用后表面清洁。每月定期充电。保质期满更新。

这些只是其中一部分  有精神敲字会再次更续

网友:
回复 网友C:

老一代的12V热火头降压电源供应器电压常常因为不准确而烧掉热火头、因而已经有将近二十年没碰过这东西了,如果现在的东西稳定了  当然也不失为处理热火头电源问题的好方法

楼主(2007-06-06):
1.5伏的电池能充当点火启动电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