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XTR的请进

楼主(2007-04-23):
前久买了XTR,玩得很爽。可近几天出现个问题,每次运行大约十多分钟后,鸡鸡的各个舵乱动,油门也不受控制,
电池
没报警,控回中校正正常,但就是时可控制时时会发病。请问有经验的是软件还是控的问题。

网友A:
重装一次试试.

网友B:
看音频插头那端是不是碰线了(短路)
我碰到过这种情况,重新焊过就好了

网友C:
还没碰到过 重装试一下 如果还不行 那就是硬件(连接线或狗)有问题了

楼主:
谢谢各位,二楼说的有道理,就是音频插口接触不好,但要拆开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