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发热

楼主(2007-04-24):
我的450的电机飞飞就发热,悬停就比较热了,要Idel飞飞就有点烫手了,不知是和原因。配置和设置都和大家一样啊,我们这儿3架450,就我的电机热。

网友A:
检查你的飞机转动是不是顺畅,大桨空转能转几圈,8圈以上为合格.

楼主:
是往哪个方向?
按桨叶旋转方向很顺,但此时单向轴承脱开了,电机不转,好像不能说明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你的飞机转动是不是顺畅,大桨空转能转几圈,8圈以上为合格.

用多少大的速度推动,转8圈???

网友:
as fast as you can.
还有电调的设置要正确.
我的飞机轻转一下大桨都可以转10圈.
检查一下悬停电流!
另外你的飞机配置如何?

网友:
强人! 以后有问题就找你了!

网友:
我想说一句 发热是正常的 哪个的亚托飞了电机不发热????人累了都要发热出汗  只是和平时长飞的比较发热厉害 才可能有些地方出了问题                    正常的现象

网友:
20度以上的气温,没有哪个电机飞下来不发热的!

网友:
晕``不是很正常的啊

网友:
只要不烫手就基本上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