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0068 请进:请教一下6EX控微调钮问题!谢谢!

楼主(2007-04-24):
朋友请教一下6EX控微调钮问题!谢谢!
朋友你好!请教一下6EXHP控,升降(1通道)和油门(3通道)[注:1通道升降舵动作正确、3通道油门方向正确],微调钮向上拨LCD显示是(-)向下拨LCD显示是(+)是否正常?谢谢!

网友A:
楼上这么一问我才发现平时真没有留意这个+-的问题,我正常都是在静态时通过机子的反应检查微调是否正常。
按照6exhp的习惯,估计往上为(-)往下为(+)应该是和通道本身的正反方向有关。
一般反应正常的我就认为是正常的。
晚上我检查一下再确切回答。
: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今天暴雨,机子没带在身边。

楼主:
哈! 我们这里可是万里无云! 朋友运气不好! 另外补充一下:升降(1通道)和油门(3通道)
即便调成反向,微调钮向上拨LCD依旧显示是(-)向下拨LCD显示是(+)不知何故?不管怎样先谢谢您啦! 您先忙! 晚上再说!

网友A:
看了自己的控,往上推是(-),往下拉是(+)
应该是正常的吧!

楼主:
谢谢cy0068 的回答!既然和您的6E控LCD显示一样,哪应该就是正常的!

网友A:
也可能大家都不正常

网友B:
所有人都会这么想,上+下-,就好想男左女右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