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换大机器,不知道哪款好。

楼主(2007-04-24):
最近对lama飞机还有小的电直飞机都到了单手操控,单手接机的地步。
实在是没有什么新的花样可以翻新了,上次准备练习头罩上绑针,然后挨个扎气球。因为受到状元三百六的影响,也想练成了去表演表演。但这些小飞机实在太轻飘了,气球爆炸的威力都能让下旋翼抖。
所以下了决心,购买个大家伙。3d的,700克以下的练练。
大家都用什么机器,推荐推荐,先谢谢了。

网友:
450级的都可以,现在玩得人多了,配件价格也好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对lama飞机还有小的电直飞机都到了单手操控,单手接机的地步。
实在是没有什么新的花样可以翻新了,上次准备练习头罩上绑针,然后挨个扎气球。因为受到状元三百六的影响,也想练成了去表演表演。但这些小飞 ...

向大侠咨询个问题,固定桨距的小电直如果想飞刷锅航线,是什么手法,最好有顺时针和逆时针方向的
我现在对转弯的手法了解了一下,前进圆圈也能飞一下,后退正在尝试,手法比较清楚
但是对刷锅航线一点概念都没有

网友:
亚拓600啊,实在不行,直接上油机好了。。。哈哈

网友:
单手操控? 美国手吧?日本手单手就等炸吧。不过lama之类的双桨好像不用控制也能悬停的很稳的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 火狐.那个应该能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
难飞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