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遥控器设置

楼主(2007-04-24):
菜鸟问个问题,FF9遥控器美国手,朝左打舵,机头应该顺时针旋转还是逆时针旋转?

网友:
同问,楼下的高手回答

网友A:
我也遇到问题求助!!!

我现在想用ppjoy玩g3.5,ppjoy破解都搞定了,音频线也能看到方波波形,可是ppjoy音频控制插件还是乱闪不停,就象是杂波情况,动遥控器没有反应,我在ppjoy configuration 里设置通道弄了好久没有改进,求那为老大,可以告诉我到底怎么设置ppjoy mapping,我按网上能搜到的设置法都试过了,是否是我的遥控型号和他们的不一样的原因么?我的是jr遥控.谢谢啊!!!!!!

网友:
美国手是指,左控是前后左右飞,右控的左右是左右旋转的。好像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想用ppjoy玩g3.5,ppjoy破解都搞定了,音频线也能看到方波波形,可是ppjoy音频控制插件还是乱闪不停,就象是杂波情况,动遥控器没有反应,我在ppjoy configuration 里设置通道弄了好久没有改进,求那为老大,可以 ...

我的问题也和你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