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g的横轴的尺寸问题

楼主(2007-04-24):
wing横轴是不是只能用原产的啊?其他450级的横轴都要短一些,各位是怎么解决的?用副厂的短一截,加长螺丝的话,靠近大桨的那个轴承就受不到力了。现在我原配的2根都弯了,只好敲直了继续用。

另,建议wing厂家把尾轴的材料用硬点的,我的尾轴居然和尾桨皮带齿轮打滑了,因此损失一副大桨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尾轴居然和尾桨皮带齿轮打滑了....

以上这句话我们读得不十分明白,可否写通顺一些?是什么打滑了?
感谢提意见.

网友:
原装横轴我测量过,好象是50MM,是内丝的,如果要换成外丝的,至少要55MM长。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尾轴与尾桨皮带齿轮应该是过盈配合,而我的尾轴与尾桨皮带齿轮变成了间隙配合。
只拆装过一次。

网友C:
尾轴与尾桨皮带齿轮是不能拆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轴与尾桨皮带齿轮是不能拆装的!

那换尾轴怎么办?意味着尾轴弯了就只有换?成本也忒高了点吧?!都是穷人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原装(内丝)是47mm的,外丝估计要55mm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