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3008 & PL2003 之间是如何传动的?

楼主(2007-04-24):
今天突然尾翼不能转动,发现是前齿轮没有跟着转动,
所以不能带动皮带,问问原因?

注明:没有炸机.

楼主:
就是大齿轮能带动尾传动齿轮(PL2003),而前轴皮带轮(HS3008)却不动,
皮带也就不动,尾翼也就不转,尾巴也就转圈圈了洒。

呵呵。问问SJM,估计哪里出问题?

网友:
PL2003上的内六角丝顶上紧了吗?

楼主:
我拧过的,我再使劲拧一下试试看。谢谢哈

网友A:
还有就是大齿和PL2003顶太紧的话,高速时大齿会跑偏,2003突然就不转了。

楼主:
可能是这个问题。要很使劲拧才行。呵呵

网友:
皮带太松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大齿和PL2003顶太紧的话,高速时大齿会跑偏,2003突然就不转了。

今天就是2003突然在空中不转的,幸亏不高。

皮带没有问题,现在看来,应该是紧固螺丝松了,是否要上胶呢?

网友:
酸菜,喊你飞行之前要检查,你豆是不听,出事了不是,下次把细点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大齿和PL2003顶太紧的话,高速时大齿会跑偏,2003突然就不转了。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就不是丝顶送了,而是装尾巴的时候向大齿方向卡太紧了。

网友:
哦。又出问题了?  上回菜主任的机器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楼主:
搞好了,2003加了点胶。今天悬停了3个电池,还很稳定。

特别是用微调把转速调高后,更稳,不过抗风就差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