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停的时候一动不动是怎么做到的?

楼主(2007-04-24):
看高手视频直机就像定在半空中,离地面很近也一动不动,怎么弄的?
一定要用401+好控吗

网友A:
更关键的是要有好手

网友B:
秘诀就是以光速上、下、左、右不停晃动摇杆

网友C:
油直比较容易做到,450的就难了

网友D:
舵量减小,设置EXP。

网友E:
靠自己多练习了

网友F:
油直比较容易做到

网友G:
大的比较容易,小的要不停的修正

网友H:
现在就练习模拟器去

网友I:
越小越难
还有和环境有关系,完全无风的情况,容易点

网友J:
其实简单,你将悬停浆距调低,这样转速高了,加上好的机机、好的电子设备和好人,就很容易了。

网友K:
:)
练习 + 调机

网友K:
:)
国际比赛和Align的宣传广告都有用450很好的悬停的;450虽比油的难做到,但实际上一定可以做到

网友L:
无风时400也可以做到,但要很紧张地修正,而且要凭经验有一点提前量,动作大了就失败了。

网友M:
以前36#也可以做到的。

网友N:
只要不是很长时间,就能做到~~

网友:
我觉得没有必要做到这一点!

网友:
电直比较难,而且要无风

网友:
只要飞机调的好,室内或者无风的情况下都能悬停的很稳的

网友:
正在努力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秘诀就是以光速上、下、左、右不停晃动摇杆

网友:
三字诀。

稳准狠~ 小电直很难,基本能要不停的两手动。能保持是60X60的地板砖那么大的地方就不错了,可能是我太菜

网友:
我感觉是
1.设备要好
2.机调得顺
3.悬停经验丰富,反应快

网友:
看样子,我还要加油练习呀

网友:
  没别的.练习练习再练习..

网友:
LS光练习也不行啊。要JJ争气

网友:
其实就一个字 “练”

网友:
和机子各机构的间隙也有关

网友:
火狐4通道,也可以做到的.

网友:
飞机要调得好,手要控的好~~~~~

网友:
除了练,还是练,好象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F:
对,机机要精度好,调整好,加上控制好

网友O:
我还做不到

网友P:
加红外线自动平衡装置

网友Q:
我现在是一打舵就失高度,是不是舵打得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