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巴追踪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7-04-24):
机机: 450SE + 401+ 9650 + 450TH + 15T + 15C + IDE
现象: 尾吧顺时针转的时候,有追踪,就是转到某个角度停止的时候,尾吧左右摆一下.
但是逆时针转动,同样在某个角度停,很稳,没有摆动.
请问大家,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看看尾推是否顺畅

网友B:
应该是尾推的虚位造成的,检查看看.
建议中立点重新调整一下.

楼主:
好,今晚回去检查一下看看

网友C:
401的行程过大了吧?或者是感度太高,如果不想降感度的话,换圆盘用最里面的孔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