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SE和450SE V2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04-24):
RT...我知道这个问题稍微弱智了点,但请各位大大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RT...我知道这个问题稍微弱智了点,但请各位大大解答

同问

网友:
价格不一样

楼主:
晕了,咋就没有大大来回答这个问题,小弟正等着回答来决定买什么JJ呢

网友:
有钱买V2,钱少买SE。。。。。。。。。。。

楼主:
......
买V2总要知道比SE好在哪里吧!不然那不就成了盲目崇拜了吗?

网友A:
就是盲目崇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盲目崇拜……

"官大一级压死人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盲目崇拜……

严重流汗...

网友:
怎么大家都V2好的啊

网友B:
我来系统的说明一下
1.新型金属主旋翼头制动器
2.新型主旋翼组(4MM横轴+止推轴承)
3.新主齿轮组
4.新型玻纤彩绘机头罩
5.新型十字盘导板
6.新型加强强度上下主侧板
7.新型尾传动齿组上轴承固定座
8.新型加强加长、修正CG电池固定座
9.新型较高强度脚架
10.新型尾管固定座
11.新型双孔固定尾伺服座(S9650适用)
12.新型尾控制组&修正CG新尾旋翼
13.新型垂直水平翼
14.新型加强耐磨连杆头
15.部份零件.轴承精度改良
以上新零件除2.新型主旋翼组(主旋翼夹座.4MM横轴)均与SE共用
飞越:一笑先飞

网友C:
买的时候最好也带上新版的人民币,说不定就有新的收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的时候最好也带上新版的人民币,说不定就有新的收获

带上新的人民币在飞越买当然有新的收获了...

网友:
俺要刷卡,最好再分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来系统的说明一下
1.新型金属主旋翼头制动器
2.新型主旋翼组(4MM横轴+止推轴承)
3.新主齿轮组
4.新型玻纤彩绘机头罩
5.新型十字盘导板
6.新型加强强度上下主侧板
7.新型尾传动齿组上轴承固定座
8.新型 ...

我说换了V2怎么感觉比原来的SE稳了很多,原来改动的地方还是不少滴

网友:
是啊!那么多人民币压着,能不稳吗?炸下来的都是人民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