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pple131请进,关于lama iv的该着

楼主(2007-04-25):
看了你的《科乐科LAMA IV的8大终极改造》深受感动。
里面的1、十字盘大改造和2、防摔减震脚架,能不能比着你设计的画一个详细点的加工图,方便一下lama iv的模友啊?先谢过了!

网友:
ripple131确实厉害 ,不过一般模友如果没有工具的话难度还是蛮大的

我的方案是买个eskylama的尸体,用它的主机架,和下旋翼头,
上旋翼头、内外主轴、4合1、舵机、电机、控都用IV的,因为我比较过,这两种机的内外主轴直径都是一样的

具体实施的时候,因为我买的lama尸体还比较完整,结果是控、上旋翼头、电池是IV的其他全是esky的了,嘿嘿

网友:
改好了吗????/

网友A:
不好意思,这两天买了个大的JJ呵呵~~玩大的了,炸了2次了,都是调试问题~~没有技术问题~~看来LAMA的练习还是很管用的~~说正事~~十字盘改造其实加工也不难,但是试验次数比较多,我已经做了3个了~~第一个改的原来的发现原装的轴承太小,虽然不会掉高度,但是一样憋舵机,第二个用玻纤板作的~~效果出来了,只是精度做得太烂~~第3个就是这个金属的了~~并且向朋友要的球头和球头扣~~这次的性能超稳,动力十足~~上个图~~看看吧~~我不会画图~你们看看形状,要什么数据我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这两天买了个大的JJ呵呵~~玩大的了,炸了2次了,都是调试问题~~没有技术问题~~看来LAMA的练习还是很管用的~~说正事~~十字盘改造其实加工也不难,但是试验次数比较多,我已经做了3个了~~第一个改的原来 ...

哇塞,我对你的崇拜如淘淘……,金属件耶

而且我注意到你在桨叶夹和主轴的连接处加了垫片 ,这下在再也不晃荡了,colco是故意让它晃荡的 ,要不它的十字盘根本工作不了

楼主:
就把你的先进十字盘放在白纸上,然后用笔在纸上沿着轮廓画出了就行。
然后十字盘中间的轴承哪里可以找到,你上边发的什么东西,用什么粘的么?
还有起落架,自己用铜管弯么?横着的支架放置在jj什么位置啊?我的断了以后,我实在找不到地方做支撑架。然后你又弹簧的支架上端连在什么地方的啊?这个弹簧是什么弹簧来的?怎么固定的啊?

干脆你每个角度照些清晰的照片来看看,造福lama模友哦!?

网友:
楼主可否传授小弟一下,我的阿帕奇也想改改

网友:
楼主的升级件,包括轴承等在北京什么地方买的啊,还有,楼主的金属盘是用什么金属做的,什么地方可以淘到,谢谢

网友:
有关LAMA十字盘改造问题~~这两天正在准备数据~~准备大公开~~全部制作方法~全部拿出来~~在给一个星期准备时间~~~

网友(2007-12-26):
顶起来,希望楼主把他拆散了看下结构呵呵也省了楼主画图纸了

网友:
 改进动力的话更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