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我的玩具游艇,小小小改。

楼主(2007-04-25):
我的玩具游艇,小小小改,只换了两只桨,别的没动。现在遥控电路中的某个东西坏了,只有一个桨转。想把它换成比例遥控,用混控不用
舵机
的,不知谁能定做轴系,哪家有混控,希望知道的模友指点一二。小弟新手,大家别笑话,买来纯粹消遣,不比大伙儿专业。

网友A:
1、桨换错了。位置是半浸的,不应该用全浸桨。
2、混控到处都有,就是一般的V翼混控,最便宜的20块左右吧。
3、轴系不要换了,价格很贵,用在这个船壳上浪费了。不如直接上新船。

网友B:
样子是挺好看的

网友C:
桨换错了。位置是半浸的,不应该用全浸桨。
Jerrymouse 说的对 。

网友D:
楼主你好,我也是北京的,你要什么样的轴系,看我能不能帮你,要是硬轴给我个长度和直径什么的参数

网友E:
又是改玩具的~

网友F:
 看看前途如何!
桨叶用2叶的半浸就行了吧!

楼主:
此艇正经历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造,改好后会从新上图以飨各位。但是要有耐心呀。

网友G:
为什么桨要半浸的, 不应该用全浸桨。
全浸不是更有力吗?????????

网友F:
半浸好看,效率高(老人们说的)

楼主(2007-06-01):
部分设备已经收集好了,电调、遥控套装、塑料舵、电机都从华迈买来。船体内的部分多余结构正在切削。轴系也由一位朋友加工好了。舵机原来是为小越野车准备的,用不上,就用在船上了。电池和充电器还没着落,等等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