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A设置请教…………!

楼主(2007-04-25):
EPA问题请教!

6EXHP控:调陀螺仪锁尾时,提示第5频道的EPA的上(UP)下(DOWN)都设置成100%。可是只能够显示下的位置(0-140%),上的位置怎么都不能调出来设置。1、2、3、4、6通道的上、下数据都可以设置,所有的摇杆都试过了,均无反应。晕!!!盼高手解答!

网友A:
我沒有記錯的話應該在搖控器的右上方有一開關控制此頻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沒有記錯的話應該在搖控器的右上方有一開關控制此頻道的.

只有双比率开关和油门保持开关,都没有用。

网友B:
呵呵,你设置的时候把油门往上推下,或者把左摇杆上推,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你设置的时候把油门往上推下,或者把左摇杆上推,应该就可以了

全部摇杆都试了,

网友C:
前面板左上的开关向上拨

网友:
应该就是摇杆向上啊,我的6EXHP就是这么设置的

网友D:
6EX有感度调整的GYRO,为什么要去调整5通道的EPA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面板左上的开关向上拨

楼主:
引用 网友D:
6EX有感度调整的GYRO,为什么要去调整5通道的EPA呢?

不用去设置调整5通道的EPA吗?

网友:
晕了,我一激动又看串了,丢人了

网友(2007-07-13):
引用 楼主:

不用去设置调整5通道的EPA吗?

建议楼主多看帖学习,搞明白EPA在实际调机中的用法为好!!再有你设置5通的EPA想要打到什么样的效果?如果是想改变尾舵的行程,直接调401上的行程旋纽就可以了,不用调这个!! 实机调试中尾舵的EPA是用来调整尾舵机的运动速度的,数值越小变距滑套运行的越慢,一般设到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