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004换超级强磁电机了

楼主(2007-04-25):
原装370电机飞了30个小时,中间有一次换碳刷晚了,碳刷架把铜头磨出两条沟 ,后来换了碳刷也磨损得更厉害了,于是换了一个傻猫那里买的超级370BB强磁电机,果然不是盖的,用手拧铜齿都很费力,装上去后大桨基本拨不动 ,力气大得很 ,通电后油门只要1/3就飞起来了 ,声音也小了很多

楼主:
安装的时候发现,用手拿着这个电机来回晃,能把距离30厘米远的地板上的另一个电机吸得来回滚 ,磁力真强,和硬盘里的磁铁有得一比

网友:
我的雷鸟也患过,用原电没问题,用11.1+原桨把混控给挂了。
这个电机+11.1+木桨飞是最佳组合

网友A:
吸得动说明漏磁漏得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吸得动说明漏磁漏得厉害

楼主:
漏磁的问题,以前买的华XX的强磁尾马达也是这样,吸力很强,可能用了强磁材料的都不能完全避免这个现象

不过理论上的不去探讨 ,我只关心实际效果

这个马达已经飞了20分钟,动力很强,飞机感觉稳了很多,好控制了很多,以前要对运动方向预测后提前打舵,否则稍微晚一点就会越飞越快,在撞墙前不够距离停住,现在几乎不需要提前打舵,即使飞得很快,稍微一加油门和打舵,飞机就定住了,象LAMA一样

不过飞行时间就从20分钟下降到15分钟

网友:
为啥会增加消耗呢? 不是该更省电吗?

楼主:
修好了,是稳压管CX1117坏了,换了一个就好了 ,还加多了一个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考虑 有问题 强磁铁 应该更省电啊!!很小的电流就能启动了 怎么会飞行的时间变少了呢

换强磁铁只会加大它的工作电流和扭力
电流大了,当然时间就短了
玩电车的基本常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考虑 有问题 强磁铁 应该更省电啊!!很小的电流就能启动了 怎么会飞行的时间变少了呢

磁力強了對轉子的排斥力也強了, 更加需要大電流維持運作, 對電子變速器的要求也提高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