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问...6EXHP玩XTR

楼主(2007-04-25):
:loveliness:  .. 用6EXHP 玩XTR的时候是应该怎么设置油门和螺距曲线的吖.????
  有人说是在遥控里设置的..但是偶把 I-PT 全都设置成100 100 100 100 100 ...
I-TH 100 100 100 100 100
把IDEL-UP向推...
    鸡鸡还是没反映的... ??
请教请教....

楼主:
oh no....
已经调好了 中立点和通道了....

就是打idle-up时候没反映而已。。
设置怎么调都不行。。。 实际曲线都是 0 -100 的。

按了idel-up 倒飞一下子就掉下来了。。。
油门在最低点螺距还是正的。。发动机也熄火呢。。。

网友:
有没有xtr的详细教学的帖子呀,最好带图。

网友(2007-06-03):
回复 网友A:

同样的困惑呀!

网友:
XTR比G3画面真实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oh no....
已经调好了 中立点和通道了....

就是打idle-up时候没反映而已。。
设置怎么调都不行。。。 实际曲线都是 0 -100 的。

按了idel-up 倒飞一下子就掉下来了。。。
油门在最低点螺距还是正的 ...

将油门设置成:  最低100      中80           最高100

网友:
调中立的时候要开IDLE调,把你的曲线都设好,特别是螺距曲线,正常和IDLE的都设上,再飞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