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齿轮不平行的问题,是哪里坏了?

楼主(2007-04-25):
我的450SE昨天倒飞悬停,油门没控制好,落地炸了,大齿扫了2颗,换好大齿发觉2个齿轮不平行了,旋转的时候下面的齿轮在摇晃,是什么东西不对了?要换什么东西?

网友A:
我的SE大齿和小齿也不平行了,而且转起来机子抖的很厉害,双桨和横主轴都检查过了没有问题...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在抖...请高手指教!!!!!!!!!

网友B:
小齿好象是很容易不平的

网友C:
问题不大,继续使用.

网友D:
我的SE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E:
我都没注意过,:)

网友F:
就是啊,没事儿!再买架新的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楼主:
-_-那就这样飞咯?我飞起来是没问题,只是看着不平心里不爽,换个什么东西能改善?成本下的话换了得了

网友G:
小齿新的好像就稍微有点

网友B:
仔细找了下原因,原来也很简单啊,呵呵
其实小齿本身还是比较平的,为什么装上去就不平呢,那是因为拧主轴下端固定螺丝的时候拧的劲大了,造成小齿跟着螺丝往顺时针方向倾斜
解决办法:最后紧固螺丝的时候,手稍微扶稳点小齿,略向逆时针偏点,等紧固了螺丝,小齿基本是平的了

网友H:
  高,实在是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