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驼机扫齿了是不是就扔掉拉!

楼主(2007-04-26):
有什么地方还可以利用的吗?

网友:
買套扫齿回來換掉就可以了

网友:
换齿轮洒!

网友:
看看扫的哪个齿.有时候把齿轮调个头还能用. 不行就买齿轮组换吧.

网友:
看看那颗齿轮坏了就换那颗吧!!!!

网友:
买齿轮组换

网友:
修啊,很容易的

楼主:
哈哈那我得修好多个啊

网友:
哪里可以买到齿轮组?

网友:
实在找不到齿轮换的话,就改装成有刷调速器或电子开关用,夜航来个仙女散花.........

楼主:
不知道那有得买了、

网友A:
修过以后有很大可能会变得不太好用了,比如响应变慢,拉力变差,抖舵等。我一般把这样的舵机用在要求不高的地方,比如练习机。关键的地方还是用新的比较好。

还有,飞翼最好不要用修过以后的舵机,因为飞翼的混控设定对两只舵机的一致性要求比较高。

网友:
舵机的全身都是宝,扫齿就扔,那是米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过以后有很大可能会变得不太好用了,比如响应变慢,拉力变差,抖舵等。我一般把这样的舵机用在要求不高的地方,比如练习机。关键的地方还是用新的比较好。

还有,飞翼最好不要用修过以后的舵机,因为飞翼的 ...

就是的的,我以前做的飞翼装的不同品牌的舵机,拉杆就转弯 ,后来才明白是舵机响应速度不同造成的

网友:
谢谢6eyesdog 老兄的介绍,回去做个电调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