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家伙怎么用呀?

楼主(2007-04-26):
哪位兄台帮我详细介绍下,多谢

网友A:
开关打上是电压显示,中间是电流显示,最下面是峰值电压显示.

楼主:
谢谢。DC12--16V是用来充电瓶或12V以上电池组?懂了点,放电电流好像是固定的

网友B:
第一幅图的开关是显示功能选择开关。3个位置分别是显示电压、显示电流和显示峰值电压。第2幅图左边的旋钮是充电电流选择,右边的按钮是充电方式选择,中间的指示灯用来指示工作方式。DISC MODE是循环冲放模式,先放电,后充电,至于冲几个循环就不知道了。FAST是快冲方式,SLOW是慢冲方式,POWER是电源指示灯。这个和TLP15充电器很相似,你可以参考一下TLP15的说明书。
http://bbs.rcfans.com/viewthread.php?tid=84527&extra=page%3D1

网友C:
那里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