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4月22日固定翼飞行视频

楼主(2007-04-26):
第一个出场的就是我本人啦,第二次飞固定翼飞机.多多指教.呵呵

视频地址:http://www.6rooms.com/p/l/F0/3H8uiYWVoNmkCASrA

网友:
电脑上模拟到什么程度可以上真飞机?

楼主:
模拟器和真实飞行还是有区别的.在练模拟器的时候要多练航线和翻滚.........等,高速低空正.反.侧.通场越低越好.
不定的航线下,马上进入降落飞行,最主要是不会错舵就好.以上练的很熟了以后就基本差不多啦.就要开始研究真
机啦.最好找个前辈带一下啦.起飞前一定要调好飞机,把故障排除在地面.真机会因很多自然条件所影响的.一定不要
慌张,冷静很重要.初飞先选择V型翼的飞机,稳定性高,很好飞的.我是这样练的,不一定全对,勤练习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拟器和真实飞行还是有区别的.在练模拟器的时候要多练航线和翻滚.........等,高速低空正.反.侧.通场越低越好.
不定的航线下,马上进入降落飞行,最主要是不会错舵就好.以上练的很熟了以后就基本差不多啦.就要开 ...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

网友(2007-06-27):
请问你们个是昆明呢噶?个能联系哈我也想找地方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