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电池电机过热问题。

楼主(2007-04-26):
我飞688电机是450TH电池是1900mah10c电调是好盈25A的,用两节旧电池可以各飞5分钟,温度不高。可今天用新电池出现个问题,油门到60%就可以飞起来,飞行中降到50左右电机就会速度突降,只有起动时的转速(油门点为0,55,70,85,100)飞机直向下掉,加大油门后飞机振一个又起来了,反复几次大约有2-3分钟。电机热得不能用手模(主要是电机坐)。请问这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不明白你的设置。重新校准一下电调的油门行程吧

网友:
油门太大了, 悬停时耗电过多.

网友:
减小螺距试试看有没改善。

网友A:
从旧电池5分钟也太短的时间就可以看出来,油门、螺距曲线指数可能没有搭配好?是不是电极齿轮和大齿盘挤的太紧了,机械运行齿轮间要有点间隙的,还要注意皮带也不要太紧了,检查方法:拨动大奖转动是否灵活,尾奖是否灵活?我的688用1800就可以飞10-12分钟,新电池就更长了。检查一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旧电池5分钟也太短的时间就可以看出来,油门、螺距曲线指数可能没有搭配好?是不是电极齿轮和大齿盘挤的太紧了,机械运行齿轮间要有点间隙的,还要注意皮带也不要太紧了,检查方法:拨动大奖转动是否灵活,尾 ...

如何才能知道两个曲线是否搭配好?我的机机反向拨动大桨尾桨很好,正向转有点紧,请问齿轮间的间隙如何调才是最佳的?谢谢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