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LAMAV3电池插头发热的现象!!!

楼主(2007-04-26):
我的LAMAV3电池插头在飞完以后还比电池还要烫!!! 有LAMAV3的朋友你们有没有这种想象。正常吗?是不是电阻太大才发烫的????

网友A:
没有发现过这问题,你的插头是JST的那种吗?
是不是没有插紧,接触不好导致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发现过这问题,你的插头是JST的那种吗?
是不是没有插紧,接触不好导致发热

是!!!有时候跋都跋不掉插头

网友:
氧化了吧?还是用橡皮擦擦 把表面的氧化膜擦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