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轴螺丝每次飞完后都会松,这个正常吗

楼主(2007-04-26):
拧紧后,飞过一两次又会有点松,摇动大桨夹,有晃动的感觉,造成有虚位了,这个正常吗?怎样解决

网友A:
侧边的紧定螺丝要锁紧.

楼主:
感觉已经锁得很紧了,螺丝刀已经拧不动了,现在有个横轴螺丝的牙已经有点磨花了

网友B:
这个需要多检查!不行就来点螺丝胶

网友C:
我的也经常松动,即使拧紧了,大桨也上下晃动,一次炸机以后就这样了。我觉得是中联的横轴孔被摔变形了。飞行的时候主桨甩起来就没事了,也懒的管了。

网友D(2012-07-28):
打螺丝胶不会松的 上胶 螺丝不要太紧

网友E:
打胶,滑牙的螺丝不要用

网友F:
 螺丝胶 刚刚到

网友G:
 我有2螺丝忘上交了 飞下来 螺丝已经出来一半了

网友H:
如果是内丝横轴就一定要上螺丝胶,螺丝不需要拧的太紧

网友I:
从来不上胶也没有送过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