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喜!008皮带轮问题解决后发现动力性能大大提高

楼主(2007-04-26):
为了这个问题我前天晚上花了3个小时才弄明白怎么整改。弄好后因为工作忙几天都没飞到,
原来用1200 MA
10C不能3D,
1300MA 12C的电池才能3D  3半分钟,130015c的电池可以5分钟就是电机相当烫。
原因都是:没改之前皮带一直是翻过来,处于干摩擦状态的。大大的消耗了动力

改了以后就是这样了

ESKY的机精度实在是可以,就往上提那么一个卡片厚度的原来的销钉就无法通过只能用小的钢丝来

说一下改动后飞的效果吧:用1200 10C的电池之前只有悬停的命,如今既然可以5分钟3D.就是电池烫啊。
再上1300 12C的,瓦考!加速性能不比450差多少啊 。我连续翻滚了5分钟下来也动力不疲软,因为转速不掉尾巴也锁定的好了 。
正负螺距我全为 10度 电机是XXD-2208 KV 3200 13t  下来后照例摸电机温度,微热,电池是热,那是正常的热可以接受。当时只带了2块电池去测试。如果用1300 15c的我估计温度都没。 这样说来建议大家用1000ma  15C的足够了  因为我手头的1300 12c是用了 2年的老电池。省点重量更好飞。

如此看来,008 用来飞3D潜力是很大的。之前我看香港朋友飞的录像还有点纳闷他们的动力怎么那么好,好像还是原装的炭刷电机呢
如今一直困扰我的动力损耗问题也得以解决了。对008的信心更足啦

网友:
改皮帶的那兩張照片看的不是很清楚  下班後比對比對
謝謝分享

楼主:
其实就是把皮带轮往上提升一点,尽量和尾管在一个平面。这样皮带走动的时候就会很顺滑。再也没有翻过来的危险。ESKY这个皮带轮设计的很不好,按照原来的是几乎无法调整其上下位置,也可能这种结构的机都是这样设计的吧。

网友:
  恭喜恭喜!!!

楼主:
E016/17=E008-II

楼主:
这里不方便谈论卖东西的。
看短消息

网友:
精度差 太多了吧 ?

网友:
尾管的上下也影响皮带盘,原厂的精度会这么差?

楼主:
是机体太紧凑了,反正我手头的这个就是明显的比尾管低2mm左右
不改动皮带容易滑出来。
就整体精度来说我觉得很不错的。
有飞450的基础,再来飞这个小机真让人有太多精喜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机体太紧凑了,反正我手头的这个就是明显的比尾管低2mm左右
不改动皮带容易滑出来。
就整体精度来说我觉得很不错的。
有飞450的基础,再来飞这个小机真让人有太多精喜的地方。

450就要通过移动尾撑位置来调皮带的位置,使皮带居中。

网友(2007-07-28):
观察仔细,不错啊!
我发现轴传动的版本更好飞,动力损耗更小.
前提要将尾传动轴的中间支撑改成轴承.你会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