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450用QUARK33,电调会很热吗?

楼主(2007-04-26):
正序浏览
如题。
我的很热。。。

网友A:
外加个BEC,保证凉爽哦...哇哈哈...

网友B:
你是用什么电机在飞???
我用骇克原装的6XL电机在飞,也是瞒烫手的~~~~~~

网友C:
用凤凰啦~凤凰的过电电流很大的。缺点就是凤凰的BEC功率不大,必须外挂一个B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