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调查,兄弟们都用几伏的电池飞雷鸟呀?

楼主(2007-04-26):
我11.1V  10C的一个晚上烧了3个尾电,痛!!!

网友:
7。4V呵呵,尾电寿命>100小时

网友A:
7.4V飞雷鸟??

网友:
引用 网友A:
7.4V飞雷鸟??

感觉还可以,动力满足一般飞行需要
http://www.56.com/u11/v_MTMzODQ4ODg.html
http://www.56.com/u16/v_MTMzODUwNjk.html
http://www.56.com/u49/v_MTMzODUyNzg.html

楼主:
楼上这位大哥是无刷版的吧!力量这么暴!!!

楼主:
哪天上张你的JJ的图嘛,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jj就是江鸟那里买的无刷版,自己升级尾马达为GWS CN12直驱动力系统,改的是拉浆

网友:
用11.1v的电池,微电机要串联电阻或2极管降压,否则微电机容易坏!

网友:
我用11V,一般飞2分钟休息一下,连续飞行估计尾电受不了,所以还是不要搞极限运动

楼主:
拉桨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尾桨在jj的左侧,这样转动的时候风往右吹,经过尾马达,给尾马达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