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极启动有点问题

楼主(2007-04-26):
加电老是不转,抖啊抖。转起来就好了,请问是什么问题,电调要怎么设?

网友A:
启动方式不对?我不懂

楼主:
 有懂的帮忙

网友B:
我也遇到过(小炸后)检查电机三相中的每一相,发现其中有一相接触不良,重焊后解决问题,-------可以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检查过了,不是以上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