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关于机罩喷漆的问题

楼主(2007-04-26):
我试过用很多种的喷漆喷过雷虎的机头罩可等干了以后还是油漆可以象雨衣一样可以扒下来,听人说是塑料跟油漆的属性有关,有哪位试过成功的模友请指教一二,谢谢!

网友:
喷漆前请用丙桐清洗表面,另外漆面不要喷的太厚。

楼主:
谢谢楼上老兄的指教,我明天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过用很多种的喷漆喷过雷虎的机头罩可等干了以后还是油漆可以象雨衣一样可以扒下来,听人说是塑料跟油漆的属性有关,有哪位试过成功的模友请指教一二,谢谢!

你一个文艺工作者怎么会喷漆

网友:
自动喷漆肯定是不行的,另外没有喷清漆主要是保护漆膜和硬化漆面。可以试试用原子灰刮一遍头罩,打磨后再喷,记得多喷几层会好一些。
个人观点:飞机又不是静模会摔的,弄的好看没多大意思,涂装也仅仅是好识别飞行状态,差不多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一个文艺工作者怎么会喷漆

学到老用到老嘛